LG液晶显示器L1750SQ黑屏问题

楼主(2008-11-09):
LG液晶显示器
型号1750SQ,
故障:按正常开机步骤,先开显示器,再开主机,显示器电源灯转绿,之后没有反应,不能显示,这时候要是想关电源灯,不能正常关闭,只能按住开关几秒后才能关闭,在主机开着的过程中,按显示器的开关重开,亮绿灯后也还是没有反应. 重复这样一直又开又关有时候又可以点亮一次.正常点亮之后,如果不关闭显示器,一直可以正常使用,没有任何问题!这样已经好久了.最后给我发现开着显示器开关,然后强制性从显示器后面直接拔掉它的电源线再插回来就基本上都点得亮.但是如果显示器进入休眠状态,或者关闭主机,或者是显示器后重开,又有此问题,请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请求各路高手帮帮.给点办法.在此谢谢了!
如果正常使用,关闭主机后直接把显示器的电源插头拔了,以后再插上显示器的电源线一般可以正常使用!
请求各位热心高手指点迷津!
感激不尽!

网友:
前几天才修好一液晶,估计你这个问题出在信号处理部份,如果有这种板直接换了就OK了,要是修的话只有换蕊片~!!!一般都是DISP芯片性能不良所致~~~!!!换吧,液晶其实很好修的·!!!

网友:
我换过驱动板就好了,LG很爱黑屏,尤其是待机唤不醒

网友:
换个通用板用不了40 还是换驱动板吧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的高手!

我仔细检查电源有没有问题,再代换一下驱动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