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电电流不稳定的修法

楼主(2008-11-09):
有的机子待机电流正常,按下开机键后上电电流有了,但不正确而且会断电,有的上电电流为0.24A到0.30A之间,有的上电电流值为0.40A到1.35A持续不了多久就断电了,这种现象该怎么样去解决呢?

网友:
个人的理解  上电不稳定分多种情况 说下我常见的  一 是 缺电压,比如CPU供电不出来 或不稳定 电流就会偏低 0.2到0.6之间 看机器不同而定 ;
    再一种就是某路电压负载短路或性能不良 这样的情况会显示的比正常电流要大 有些在待机状态看不出来 触发了才能看出来的
  其实很多情况大家都见过 大致一样的  至于怎么解决不同板子肯定不尽相同,因为各种板子的上电时序和原理不同 有的没检测到CPU就不上电 有的没南桥也可以上电 有的你拆了某些芯片就短路  有的根本没事  ,所以我觉得只能遇到具体的问题再具体解决 就是见招拆招 没什么固定套路的  个人观点  说错了还请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