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AYX-200SD电源不开机

楼主(2008-11-09):
长城AYX-200SD电源不开机 经初步测试  此电源的两个13007管子都是好的   电容无问题  所有电阻正常   只有整流桥(U4KB  80R  A155) 和其他一个IO芯片不知道怎么测试 (位置  IC101 型号是P1014AP06    我感觉是一个和开关晶体管功能差不多的原件) 望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不开机首先检查5v  pson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A:
实测电压:白线 5.62   红线6.02      绿线4.88      黄线14.02   蓝线13.35    橙线3.3无输出   灰线6.02    紫线5.08    我怀疑是是电容的事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3.3输出部分故障率最高的是哪个元件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实测电压:白线 5.62   红线6.02      绿线4.88      黄线14.02   蓝线13.35    橙线3.3无输出   灰线6.02    紫线5.08    我怀疑是是电容的事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3.3输出部分故障率最高的是哪个元件啊~~~

对不起  发错了   这不是这个电源的数据     这个长城电源的待机电压3.65   就是开机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  发错了   这不是这个电源的数据     这个长城电源的待机电压3.65   就是开机没反应

ATX14脚绿线3.65    494的第12脚供电脚3.98   ATX紫色线5.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X14脚绿线3.65    494的第12脚供电脚3.98   ATX紫色线5.04

494的12脚明显偏低,这下你懂查了不??

网友:
还是没有搞定  望详细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