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P4主板的怪问题,急!!!

楼主(2008-11-09):
联想P4主板,先上假负载和诊断卡,诊断卡上显示一切正常,测得假负载上核心电压1.75V,时钟电压,复位电压都是正常的,按复位键,诊断卡复位灯闪了一下,假负载上复位电压有跳变,把一块好的cpu安装上去,开机后诊断卡复位灯一直长亮,cpu不发热,说明没工作,请教各位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cpu

网友:
联想P4主板
先刷个BIOS看看,,你把主板图片发上来!!1

网友:
查北桥供电及相关元件试试!

网友:
联想P4主板
大虾啊!你以后提问题时要把主板行号说明一点!!1我们都不知你的 联想P4。。P4,,,到底哪款啊!!!

网友:
查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查CPU供电.和南北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