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17纯平每上一个保险就烧一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11-09):
BENQ 17纯平每上一个保险就烧一个是什么问题?以前遇到过一般换个消磁电阻就可以了,现在换了不行是什么问题?在线等啊,谢谢了!
问题

网友:
消磁坏的几率倒是比较小的,你说一般换一个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倒是真的很少见哦,烧保险的话四个二极管,开关电源管倒是重点。

网友:
发错地方 了!!

网友:
有短路 查开关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