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90A2-H01 奇美19寸宽屏机器维修一列

楼主(2008-11-09):
A190A2-H01 奇美19寸宽屏机器维修一列。
昨天接一台奇美的CMV 938A机器,客户讲半年前摔过,没坏,用到现在就坏了,我打开后盖,好家伙,OSD线的座子都摔掉了。检查电源高压一体板,有12V和5V。我想电源应该没问题。屏是用的奇美的A190A2-H01,双36PIN的FFC(优派和ACER1916W都有用到这个屏) 板上是TSUM17AK-LF-1的芯片.
检查了板上的各电压,感觉都正常,然后又根据OSD做好了按键,就是开不了机,以为是程序出问题了。上网找,结果都是我这样的问题没有程序。这个屏又不可以用通用板代替的。没办法,搞了半天没头绪,就放在那没修了。今天早上没事就再检查检查,发现3.3V转2.5V和1.8V的一个降压管中1.8V没电。它是供到主芯片的,但之前我量了主芯片有3.3V的供电,没办法就抱着试试的心理把1.8V加上去(带MCU的集成芯片有2个供电电压的),开机。竟然亮了,那个高兴啊!!!!!!!!!!打给客户报价修了。当然,最后还是没忘记把程序备份出来。呵呵

网友:
优派19的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我的是灯管坏了,换什么高压板都亮下就灭

网友:
跟ACER1916W的一体板一样的!上面好像有电容爆哟

网友:
通病,多准备几个1117吧

网友:
谢谢了,1117还有电容这板是比较容易坏

网友:
这个1117跟主板上面的那个1117是不是通用的呀,

网友:
1117在哪里啊?怎么没拍个特写

网友:
这机器的电容易坏,出现干扰条纹.

网友:
请问(发现3.3V转2.5V和1.8V的一个降压管中1.8V没电) 在哪里啊?

网友:
我手里也有这台机器,也是驱动板坏,可就是找不到通用板啦,我的故障现象是通电就白屏,但是电源指示灯还不亮,也无法开关机,回头按楼主提供的思路查查,

网友(2009-06-06):
我好象没那么幸运  1117变 2.5V    没 有    换后断开向块走的线有  2.5V   1.8V   接上就没了
我估计块坏了(TSUM17AK-LF-1的芯片.)

网友:
不是   我的是   TSUM57AK-LF-1的芯片.)

网友(2009-10-07):
原来是黑屏,我换了高压板,屏亮了,是白屏,什么原因啊。

网友:
有可能是屏本身就有问题吧 14# 骁晓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是通病 故障
前几天一位仁兄还问过

网上也有这种案例

网友(2010-03-19):
白屏,白屏.......
我有一台原本拿來是白屏,換了驅動板之後還是一樣是白屏
這樣是不是屏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L型灯管线头很容易烧断,试著拆开维修,只要重新将线头
焊回去就行了,不需要更换灯管.

网友:
楼主是检查屏电路(不是驱动板上面吧)上面的供电发现故障位置的,你可以安装它的方法试试是否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