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NEC显示器故障一例(一条竖线)

楼主(2008-11-09):
接到一台NEC22寸大屏幕显示器,故障为一条竖线,机子被人修过,检查后发现行激励管限流电阻烧毁(机主说是碰到显示器挨的),烧毁后阻值不明,当时上门修时从大电阻一直换到小电阻,换到100欧时,图像出现,正常,后来焊一颗50欧,1/4w的电阻,试机几分钟后,图像收缩,黑屏,电源灯闪,一想就知道可能是行管挂了,跟机主讲好了拿会来修,又从网上找到了图纸,对照图纸发现行激励管限流电阻阻值为2.2欧 1/4W的,行管(C5453)确实也击穿了,买回配件,先上2.2欧电阻,行管处接灯泡,开机,有高压,灯泡量,电压115V左右,稳定。感觉没问题了,换上行管(C5445),开机,图像正常。

网友:
就这样就完了啊???、

网友:
可是半小时烤机,发现又黑屏了,再次启动时,绿灯亮但是无高压,2.2欧电阻再次烧毁,开路了,原来这个电阻出问题时,都有听到高压的声音,但是这次没有高压声了,故障扩大了,因为这个机子行和高压是分开的,所以行部分有问题的话,影响不到高压的,行管还是好的,对照图纸,行激励管型号不同,图纸为IRLS530A,板上为D1013,但是并不是新换上去的管,限流电阻为什么会烧毁?根据判断应该是发热过大烧毁,是否应该换上功率大的电阻?

网友:
高压部分:高压开关管D级80V,G极0V,不正常,感觉是无启动信号,信号由BA9762F提供
Q5G1管,G极240V,S极240V,D极0V,不正常[local]1[/local]

网友:
因为图纸太大,所以无法上传

网友:
更换Q5G1故障还是一样,难了

网友:
没有高人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