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多少人用助焊剂去焊芯片

楼主(2008-11-09):
就拿PMH4来说吧 大家用助焊剂去焊的话  时间大约在2分钟左右   在加上清洗1分钟的时间  时间也就是3分钟。而不用助焊剂的去焊芯片  本人用了8分钟才焊好    省去清洗的时间了  。但是时间是8分钟才完事。  现在有多少人不用助焊剂去焊芯片   时间是多少?

网友:
不用助焊剂的焊接是不可靠的

而且容易搭焊

网友:
引脚连锡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就把引脚全部都图上锡在用锡丝把拖锡拖出去  这样才焊的结实

网友:
从学维修到现在,没用过助焊剂,因为焊锡丝本身含有松香,焊个I/O三分钟,没有连脚现象,

网友:
我也都要用助焊剂 ,这样才焊的比较快,也比较漂亮。

网友:
不用助焊剂容易出现虚焊!不行的.

网友:
焊这种芯片不需要助焊剂。工厂里就不给用助焊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