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emc d777-dxbe故障

楼主(2008-11-09):
我的是emc d777-dxbe 显示器出现了十几条亮斜线,均匀分布在屏幕上,在机子热了以后,用手敲击有时能变好,关机时
中间会出现一个亮点 再消失 才完全关闭。 哪位高手知道是哪的问题不,指教一下。谢谢
显示器

网友:
G1极负压变高了,可能线路有虚焊

网友:
元件脱焊,补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