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开不了机

楼主(2008-11-09):
联想眧阳笔记本开不了机,电源灯亮下就不亮了.各位同道中人,请帮我分忧一下.谢谢

网友:
你说的太不详细了 说清楚点  这怎么判断?

网友:
典型的短路问题,用可调电源测试一下待机和开机电流来大致判断一下问题所在,说不定就是某个电容击穿短路了

网友:
太笼统了

什么型号呀

网友:
说详细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