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E IT8266R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哪位有这个芯片的资料?

楼主(2008-11-09):
ITE IT8266R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哪位有这个芯片的资料?

有的请发一下!!!

先谢了!!!

网友:
联阳的免跳线超频控制器.

网友:
谢谢张老师,你的资料真全!!!

网友(2009-05-06):
在ITE的网站上应该是可以找的到的

网友:
it8266r原来是联想的免跳线超频控制器,学习了。谢谢。

网友(2009-07-07):
我好激动啊, 今天修一块富士通的板子。 在CPU座下面就有一个IT8266R 我看老半天不知道是撒东东。。
多谢啊。 哈哈。。 学习了。。

网友:
今天修了一块板,技嘉GA-81G1000-G
现象:开机跑26隔1-2到两秒自动关机,查CPU 供电,内存,北桥供电,南桥供电正常,
发现CPU座旁边有一个ITE IT8206R东东的 ,在富士通的板子上拆了一个ITE IT8266R尝试代换,
测试结果:成功修复
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IT8266R坏,能否用ITE IT8206代换,,

网友(2009-08-30):
我是个新手看了张先生的IT8266R图后不是很明白。知道这个IC是关于VCC——VID的但张先生能否讲解一下他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此IC有几个重要信号,在此我来推测一下此IC的工作流程

首先,通过SLOTOCC#来侦测是否有CPU插入,如果无CPU插入,则不进行后续的动作,而这个信号的状态是由CPU所决定,标准的CPU上,此信号是与地(GND)相连接的。

然后由CPU所设定的VID状态,即VIDIN(5:0)输入给IT8266一个原始的VID状态,这个VID编程决定了CPU工作的基本电压。

接到VIDIN(5:0)后,通过SMBUS总线(即SDA和SCL两条线路,将BIOS中设置的,也就是人工动态调节的VID编码状态传给8266,8266以此来决定应输出什么样的VID编码给电源IC,一般来说,SMBUS总线是由南桥发出给8266的)

最后,8266根据SMBUS总线传达的信息,将我们所设定的工作电压通过VIDOUT(5:0)送到电源IC上,电源IC依此提供给CPU我们设定的电压,这样也就完成了一个超频加电压的过程。

另外,RSTOUT#信号连接了8266内部的看门狗电路,当RSTOUT#信号为低电平时,看门狗电路工作,对整个8266的工作进行重置,以达到纠正错误的功能。

另外GPIO为一些自定义的功能,个人认为,主板厂家可以通过BIOS来对GPIO进行定义,实现一些特定的功能,ASEL信号,则为SMBUS总线的地址选择信号。当然与我们修板意义不大。

以上为个人的初步理解,由于个人能力及英语水平有限,所以并不一定准确,欢迎纠正和讨论。

网友:
学习了,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国这芯片呢

网友:
我来说几句.
首先,这颗IC不是时序器件,它几大部分之间的工作并没有时间上的关系.
其次,这颗IC会在SMB部分工作之前按标准输出格式进行工作,也就是说,把CPU的VID直接转发给VRM
最后,在维修中,可以通过上述原理而把这颗OC IC去掉.

网友(2009-10-12):
回复 网友A:

去除这个芯片,主板还能正常开机吗

网友(2010-04-13):
如何判断这个芯片的好坏呢 能把他去掉排除吗?

网友(2010-06-02):
老杨同学,主板还有看门狗电路      学习学习了

网友:
Good information.good to know.Thank,s ma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