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0ED显示器不接主机电源待机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8-11-09):
屏幕无光棚,无"无信号输入图标"

网友:
长城1770ED显示器

开机瞬间有光棚,几秒后光棚消失.电源电压下降,电源部份PIN3的电压由16V降为11V,输出电压也下降.断开后级负载电压无变化
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长城1770ED显示器

接上电脑主机,显示器电源输出电压全位0V ,不接电脑主机输出电压低,是什么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