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601cf上图拉丁1.1的,主板一点就灭。。

楼主(2008-11-09):
没上面事情帮朋友搬家,捡了个旧机器回来,不能开机,把主板拆了出来。
开机后风扇转了下就停止了,再开没有反映,需要再次断电后,能启动一下。
我测量了开机电压有是3.3v的,各各部件再加电后没有发热的情况,请大家给个指点啊

最后经过跑电路,发现给cpu供电的上管被击穿了。没有找到合适的更换,属于暂时没有修好呢。

网友:
一般风扇转一下就停的,是有短路的地方。
你可以先看看电源正常不,然后只安装CPU和显卡,测试一下

网友:
已经按照你说的方法做过了,电源正常,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测量短路

网友:
我也是新手。
你可以测试下主板的电源接口的对地阻值,有短路的话阻值会很低的。一般测试的时候数字万用表的红笔接地,黑笔接待测位置用二极管档,指针表相反,用10或100欧姆档。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高手指正。
重点测试+5V,+12V,3.3V,紫色5V,还有灰色和绿色线。

网友:
已经按照你的说法进行了操作,发现3.3开始短路,然后就阻值变大。5的短路。接下来我应该测量哪里呢老大

网友:
阻值变大是正常的,一般100以下为短路。5短路什么意思啊?说清楚点

网友:
就是5v的针脚短路了

网友:
接下来我也搞不懂了,老大们说要跑线路,对我们来说太高深了,尤其是对地短路的,及其难跑,本来不在一条线路上的,只要接地了,就象是通的,你说怎么跑!
再一个方法就是拆件,先挑可疑的拆。
你的5V是红5还是紫5啊?他们两个不同的。

网友:
是红色的5v,出现了短路。如果是要跑线路,恐怕是真的废了。

网友:
红色5V是给下列3个地方供电的
1、CPU的VCCVID,是通过R2702或是RT9181转换;
2、内存的DUAL供电线路,检查内存旁的几个MOSFET和电源管理芯片;
3、是个USB接口供电,检查下PWR开关到USB的供电线路。

网友:
楼上的说对了,是cpu供电出现了问题,上管击穿了。

网友(2010-07-12):
CPU内外核电压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