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数码电源问题

楼主(2008-11-09):
开一下机,马上掉电。有时不会,有时会。会的概率大。
不接硬盘的话,不掉电的概率下。但还是会掉电。一般是什么原因呢
我这个电源过保了,估计拿去修的话,要多少钱呢。好贵的话,我自己来弄。

网友:
掉电的原因可能是带负载的能力差了。
不建议你自己修。

网友:
拆开自己看一下,是不是有电容坏了,换了就行了.有时候电源问题是很好修的,有的时候是很麻烦的,搞都搞不明白.

网友:
如果你会换电解电容,那你完全可以先把它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