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M2GTA-SVP(雷击)

楼主(2008-11-09):
斯巴达克M2GTA-SVP,该主板是在工作时被雷击的.经查主板上的U14(APL1087)的3.3V输出脚对地已短路.吹下板上的板载网卡(RTL8201CL)测量还是短路.到此不知该再卸那一个零件了,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了
板载网卡

网友:
打下待机电压的对地阻值,看有没有对地,还有ATX插座是不有对地的,判断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1087就是那个5VSB 转3VSB的片子,量对地就可以判断桥(已拆网卡)是否好坏的也可以单插电源然后用手去摸桥看是否烫手,温度过高那桥就没得救了

网友:
谢谢各位!看来这块板是没救了,现象正如4楼所说一样

网友:
板坏先摸桥...烫手就不用费力了....

网友:
桥热的真的不值得耗费时间,要是有bga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