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Biostar NF325-A7

楼主(2008-11-09):
映泰 Biostar NF325-A7,,点亮没复位,,南桥发热,H11A发热,大虾们发发见解啊!!!!

网友:
点亮没有复位??? 这个有可能吗?!

网友:
我说点亮测试卡,, 不跑啊,,,没复位啊

网友:
求救啊!!!!映泰 NF325-A7,,没复位,,南桥发热,H11A发热,CPU也挂了,咋修啊!!!

网友:
南桥旁的D5031/F管好象烧焦了,,可我手上没这样的管啊! 请问大哥们D5031/F能用什么管可代换啊!!!!!

网友:
H11A对地短路吗?主芯片可能挂了

网友:
H11A
第一个U42H11A对地短路,第二个U28H11A对地不短路啊!!!!!

网友:
拆掉那个管子还短路,就是南桥有问题了~
你说的那个是3VSB,还是5VSB~!

网友:
3VSB短路拆网卡看看,IO也会引起,几率不是很大~
你还看看吧~

网友:
NF325-A7
我一路拆下来,,网卡,声卡,IO,最后V3.3对地短路,,HH11A对地短路,南桥挂了..............(.因我那客户好想修好这块754针的主板,不然全要换了,这主板不好找啊!!!)

网友:
我家做的是映泰厂家维修站,此板大量有货,楼主所说问题只要是H11A发热大部分都是桥坏掉了,当然你还可以上电之前去测下5VSB和3VSB对地阻值是否短路,不敢确定的情况下还可以附加着把USB也测下对地阻值!

网友:
你说的那个是3VSB,还是5VSB~!
3VSB 5VSB是同一个片子,3VSB是由5VSB转换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