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K702F开机指示灯亮没显示

楼主(2008-11-09):
问题如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没有6.3V和12V电压,高压包脚上的电压是54V 54V 0V 0V 0V 0V 3.2V 0V 0V 0V,标称70V电压的地方测得是82V,行管3个脚上的电压是0V54V 0V 不知道这是什么故障G1是0.4V G2为0V

网友:
我的问题怎么没人解答呢,太难还是我表述的不清呢

网友:
电源问题

检查电源,看是不是反馈电路和二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