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17纯平每上一个保险就烧一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11-09):
BENQ 17纯平每上一个保险就烧一个是什么问题?以前一般换个消磁电阻就可以了,现在换了也不行。谢谢了!!
问题

网友:
查下后面的电路 可能有短路的元件 其中包括整流桥,功率输出管,+300V滤波电容 这几个元件是很容易损坏的

网友:
整流管(桥),电源开关管

网友:
你换保险就不查下为什么会烧保险?
还是换人吧!

网友:
是初学者吧!
一般烧保险着重看整流桥,消磁电阻,电源开关管,300V电容,还有电源的所有二极管,应该能解决>?

网友:
烧保险一般都是原边有元件短路造成的,查整流滤波震荡电路

网友:
我不是想打击楼主,但是楼主竟然连保险丝为何会烧断都不晓得,在此强烈建议楼主找专业人士修理,若坚持自己动手,敬请千万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