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 711n的维修之我见

楼主(2008-11-09):
电源板上有三个电容坏了,换了后,开机高压板上的一个MOS管,冒烟,想必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最后发现问题,是:只要有电容坏的,后面的高压板上必有一个8脚MOS管坏,电容连mos管一起换了,开机,维修一般可以达到99%。若是换了电容,开机冒烟,就不要再修了,MOS管。连那个3015也坏了,只有割板,
三星

网友:
应该把12伏线路上的所有电解电容都换掉,
两个小电解不换的话用不多久又会黑屏的。

网友:
我目前還沒修到過三星的 711n
若有修到會特別注意~MOS 管的!~~感謝LZ無私的分享
TKS

网友(2009-02-20):
我今天也刚修好一台 情况和楼主说的差不多. 有两个电容坏 是25v820u 的 还有两个 MOS管坏 型号是4501GM 换完后修好

网友:
你只换电容,没有弄清其它相连部分的好坏就上电,一般运气是不太好的。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个三星17 711N,同样也是换了三个电容,一个MOS管,开机有图像了,但仔细一看不太清晰,原来是有重影,不知道如何维修,请高手赐教主。

网友(2009-04-03):
该八脚是sp8m。双mos管,一个n 沟道一p沟道,由于没有配件,用普通场管代替, 已修复数例~

网友:
本人遇见一台,一SP8M3已经从板上掉了,找不到SP8M3,不知用何常见型号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