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8AG主板保存COMS不显示

楼主(2008-11-09):
P4S8AG主板,保存COMS后不显示(进COMS就算什么都没设置也会不显示),清除CMOS又可以显示了.没有超频,换过内存,CPU,刷过BIOS.确定是主板问题.这怎么修?

网友:
急啊....有谁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换电池试试,这问题是奇怪呀
COMS跳线会不会跳错了呀

网友:
电池换过,跳线正确.

网友A:
从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个人以为此情况和BIOS应该没多大关系你可以试着按重启不显示去修,量下电池电压,CMOS跳线电压,有必要把电池座给干了,之后你再试试,还不行就有可能是南桥了哦

网友:
那很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COMS设置是保存在桥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个人以为此情况和BIOS应该没多大关系你可以试着按重启不显示去修,量下电池电压,CMOS跳线电压,有必要把电池座给干了,之后你再试试,还不行就有可能是南桥了哦

电池座没问题,我在跳线那里测,电压正常.

网友:
把电池拿下来,把电池座上的接触点拿镊子划划,然后试下问题依然存在那就只有怀疑桥的份了

网友B:
楼上的都去这里看看吧,里面很全面。最简单的是bios设置不当。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89-1-1.html

网友:
电池座和跳线已确定没有问题,

网友:
gfdgfdsgfdsgfsdgf

王大修 -10 恶意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都去这里看看吧,里面很全面。最简单的是bios设置不当。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89-1-1.html

看来板没救了,我换不了南桥和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看南桥的时钟再放弃吧。

网友:
刚接到富士康6100K8MB主板与楼主情况一样,进入CMOS,不作修改保存也点不亮!检测卡代码为50不走

网友:
对了,还有个情况是,能开机的时候发现显示缺红色呢,集成显卡的,是否是北桥的问题还是南桥或BIOS,我已经换过32.768了,请大哥哥们帮忙呀!

网友:
我遇到过是时钟的问题,BIOS的时钟不正常,是时钟IC不良

网友:
接上,那块主板刷BIOS后还是只有CMOS放电后才能启动,按F1进系统后又发现USB无法识别,各位,综上情况真要判断南桥问题了吗?

网友: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北桥虚了引起的

网友:
量下RGB对地阻值再去作判断北桥

网友:
原来输出的RGB正常但缺红色,加焊后居然真的好了,现在只是USB都不可用,但问过用户以前就是如此,能交工就行了,叫他去插一张USB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