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48P-G 测试卡档25 不亮

楼主(2008-11-09):
GA848P-G 测试卡档25 不亮

网友:
跑25不显是不过显卡

网友:
很有可能是北桥换掉了哦

网友:
不见得,你换下内存供电管试试,我遇到过好几块,查内存供电管没问题,但换了就好了,我估计是内存供电的场管性能不良了吧

网友:
显卡 AGP槽 还要查内存这块

网友:
先刷下BIOS再说~

网友:
技嘉跑25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坏能引起当25!!!!!!!!

网友:
BIOS AGP曹 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