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速求解决!

楼主(2008-11-09):
怎么把IE设置成始终是全屏,不是那种一打开就是小窗口~
不需按最大化.
设置

网友:
有办法,你先设置为全屏,然后关闭,以后开就是全屏了

网友:
怎么设置 ~?
指点下``我就是不知道在那里设置的`

网友(2009-08-24):
先打开ie浏览器,用鼠标在角上拉大到全屏,然后关闭ie浏览器,再打开ie,ok

网友:
先打开ie浏览器,用鼠标在角上拉大到全屏,然后按住SHIFT键关闭ie浏览器,再打开ie,ok

网友:
奇怪,我的IE为何一点击就是最大化,哈哈

网友:
按F11试试、、

网友:
我刚才试过,但不行哟。并且搞得我机子卡死半天才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