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K8N51GMF主板花屏故障

楼主(2008-11-09):
技嘉GA-K8N51GMF主板花屏故障,已重装过显卡驱动和操作系统.在玩QQ游戏十几分钟后出现花屏.其它操作都没出现此故障.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把显卡重新插一下试试

网友:
造成这种问题的有:显卡的色度显存颗粒坏了,还有就是显卡松了有时也会这样,显卡滤波电容

网友:
花屏,只要不是集成的,一般都是显卡坏了,换张卡试试-

网友:
北桥虚了,领教了,多谢

网友:
还一个就是主芯片破损了一点,显卡也会花屏,你好好检查下

网友:
此块板是集成的显卡,已经加焊过显卡和网卡芯片.只是玩QQ游戏就会出现花屏.玩CS和看电影都没事.

网友:
显卡驱动是在官方下的吗,在官方下驱动试试

网友:
都不行的话,那就只有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第一、系统问题,盛大出的东西很容易有兼容性问题。
第二、内存问题,集成显卡花屏通常先检查内存。
第三、nb虚焊或损坏,nForce的桥虚焊是通病。

网友:
好的,谢谢王大修和各位兄弟们,驱动是在官网下的,我试试看在CMOS里把内存参数设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