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显卡信息后就不显了

楼主(2008-11-09):
有一块FX5200的显卡,一开机显示显卡的一些基本信息,FX5200  显存大小等,然后就黑屏不显了,测试卡显示2E,小键盘灯也不亮了,是什么原因?谢谢谢谢大家!

网友:
这样的显卡怎么修啊,也没法用软件测试了

网友:
已修复

有个显存边上排阻有点外伤,有时好有时不好,换上就OK了

网友:
重刷显卡的BIOS,是显卡的BIOS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