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15'液晶显示器的接口问题

楼主(2008-11-09):
今天一个朋友拿来了一个富士通15'液晶显示器,本来是DVI的接口,但是朋友让我帮忙给改成VGA的,我打开一看,这个接口根本就没有见过,是一个28针的接口, 知道怎么把这个接口转换成VGA借口呢?知道的朋友来帮一下.

网友:
上网.查一下DVI-A的接口定义就知道了.

网友:
是小日本的洋垃圾过来的。不是DVI接口。改不了的。他数据线里面带电源、信号、音频。看看屏吧。如果是标准接口的可以换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