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旁边的电阻带X一般是连接什么的,如一些76X 69X

楼主(2008-11-09):
北桥旁边的电阻带X一般是连接什么的,如一些76X 69X ,谢谢高人指点
连接

网友:
x是贴片电阻标示的倍率,没有别的意思。
至于到哪里不如你跑跑电路看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所言极是。大多数主板看线路基本就可以看出来跑到哪里了

网友:
那些电阻是精密电阻,具体阻值请上网去找相应资料去查。
其作用是两个精密电阻构成一个分压电路,为北桥来提供VREF电压。

网友:
多谢飞翔老师的解答,明白了,以后在北桥上见到这种电阻,我就不用到处找测试点了,VREF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