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8-11-09):
日本传真机,110V,不小心接到220V就炸了这个小家伙.开关电源PC板上标X701,板上标的图就像2个二极管互相对立 ,元件上写有ENC201第二行80.位置是在电压输入过保险后就接入这个东东,横跨电压输入另一脚,估计是抗干扰的.谁知这是什么家伙,帮下.

网友:
看样子是压敏电阻。

网友:
这个貌是过压保护的压敏电阻,有浪涌电压或雷击就会击穿,分析一下电路就能判断出来

网友:
压敏电阻是不是2个脚接入电压输入的2个脚位,这个电路就是这样,110V,哪阻值得要多大??

网友:
可以简化掉不安装的。

网友:
谢谢版主帮助.

网友:
不装照样可以用的,楼主放心好了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双向稳压二极管。接个保险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2009-01-03):
压敏电阻,用150V的换上就可以了,应急可以不用.

网友(2009-02-26):
热敏电阻吧

网友:
这个是过压保护元件,

网友:
是个压敏电阻它一般是跨接在输入电路的两端,如果电源电压过高,流过的电流超过压敏电阻的承受范围时,就会使压敏电阻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