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一下电有断了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11-09):
主板通一下电有断了是什么问题?电源换了几个都是一样!
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
板子有短路的地方、
具体哪短路哪就自己找吧

网友:
你应写详细点,不过你说的多办是CPU旁的管子坏了(有击穿的),先打一下电撼是否短路.....你仔细查查吧,

网友:
很多都是主供电的管子有短路的~~~

网友:
主板有短路,检查一下供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