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P7AD主板风扇闪下就停!(已经解决)

楼主(2008-11-09):
富士康945P7AD主板风扇闪下就停!
查4口12V小电源座!对地值阻为零!12V短路。打电感线圈对地阻值也为零!心里有点担心是不是北桥挂了?
查供电管。发现和12V直联的上管PD9903短路。摘了三个上管。一个PD9903击穿了!再测4口12V小电源座
对地阻值为530,不短路了 打电感线圈对地值为53还算正常!从其他主板拆个99N03代换!上假负载,测CPU电压
1.37(正常)北桥无发烫现象!断电!上真CPU和内存。正常跑码!此板修复!

网友:
这种情况的修复率很高的,不过我遇到一次就是换上管子一下又击穿了,最后跟到电源管理芯片换了才好

网友:
是啊。供电方面还好了。也碰过几板。摘了所有上下管子和电源芯片。打电感线圈阻值还是为0的。北桥挂了的。小店做不了BGA只能建议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