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请教各位,看一下我的显示器。

楼主(2008-11-09):
显示器 一开始 经常成 )( 形 第一竖排图标 看不到 拍一下就会好
现在经常 是 在屏幕中间 闪成 一条 垂直的 亮线 然后 没图像了 拍一下 有时就好了。但是很不稳定,经常闪,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哪的问题? 非常谢谢!

网友:
虚焊,接触不良. 特别注意高压包下面的引脚焊点,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请问哪里是高压包?

可是我不知道 哪个是 高压包  我已经把它拆开了  一会我 照下发张图上来 请 大家 指教 谢谢

网友:
左下脚那个黑的就是了。注意有电呀。建议还是找个专业点的帮你干吧。花个三五十弄好。自己非专业搞维修的还是不要乱动。

网友:
多是虚焊,查行部分吧,高压包,逆程电容等等。那个围在散热片里的黑的大东西就是高压包了,关电后,加焊它后面的引脚,然后看到不顺眼的就加焊,想信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见到焊点上有黑圈圈的就焊。焊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