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i本本没有待机电压

楼主(2008-11-09):
机子不上电,插可调电源待机电压为0!

网友:
查主板上的开关键一端有没有3.3v电压,没有说明就是待机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场管或二极管什么的坏了

网友:
先谢谢楼上的解答,因为我很久没来了,所以没有回,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