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诊断卡无码.黑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1-09):
板了子为磐英EP-4GLA的.我看了一下南桥的复位也没有.(IDE的复位点)望 高手指点

网友:
基本电压正常吗?CPU、内存、南北桥供电、时钟!PCI A15电压正常吗?

网友:
南桥.CPU.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对了PCIA15是检测什么 的

网友:
那你看下你的14.318MHZ和32.768KHZ两晶振波形正常吗?还有其他电压都有吗?

网友:
CPU有没有拱电  啊.....

网友:
南北钱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