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为什么我每次都要对cmos放电才可以开机

楼主(2008-11-09):
开机的时候debug卡显示FF,机子一点反应野没有,开不了机!!!必须对cmos放电才可以开机,如果重启就要重新放电才可以开机!!主板电池换了故障依旧!!!为什么会这样啊??是哪里出来问题啊?

网友:
显卡是怎样,不会是双显卡吧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不行的话换晶振、谐振电容。
再不行就干南桥。

网友:
cmos

时间能保存吗!!换IO吧。。

网友:
单显卡!!进入bios设置后重启不了,一定要放电才能启动!!我现在只能不放主板电池开机来用!!如果是南桥坏了有什么特征啊???

网友:
刷了bios也不行,开机时还显示cmos校检和失败!!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主板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
CMOS电路的问题,如果检查外围零件没故障的话,可能是南桥
有很多是CMOS电池触点,跳线帽氧化造成

网友:
拆下显卡试试,有时显卡出问题也会这样哦

网友:
换个 IO试试吧

网友(2013-10-31):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别的条件都 查了,明天报个价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我现在的情况和你一样,请问你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