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路板代换问题

楼主(2008-11-09):
一块迈拓250G硬盘电路板坏了用迈拓60G的电路板可以整块代换吗?主芯片和驱动型号一样

网友:
如果是同一代的,磁头数盘片数肯定不一样,否则容量哪来那么大差距!!!
要不就不是同一代的硬盘.

网友:
是同一代的,板的主芯片都是一样的,款式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