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S主板RT9202无输出

楼主(2008-11-09):
板型:昂达NF4S主板
故障现象:给桥提供1.5V供电的控制IC RT9202的UGATE和LGATE都无输出,测第1脚BOOT为5V,第5脚VCC为5V,
                 第7脚OCSET为4.29V,
维修过程:工作电压正常,原以为RT9202坏了,换了一个新的,还是没有输出…………
问题:RT9202要正常工作,除了上述三个工作电压年,还需要什么条件吗?应该如何继续检修???请高手指点…………

网友:
第1脚BOOT为5V太低了,换下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容,正常在6V左右

网友:
不知道二极管和电容的参数,应该怎么进行选择更换,望指点

网友:
换了二极管和电容后,电容提到了5.2V,但是还是达不到6V^^^^应该是其它地方出问题了,不知在哪里

网友:
跑跑线看看
上级,一般的都是这个RT9202坏,很少会其他的坏,

网友:
BOOT电压范围5-7V;
OCSET电压范围3.85-4.35V
FB电压范围1.0-1.1V

网友:
再换另一块看看了,说不定那新的也是坏的,前几天我也修过一块主板也是这个东西坏,换个新的也不行,害得我弄半天

网友:
换了三个了RT9202,都一样,换到另一块好的NF4S,BOOT就升为6V了

网友:
要怎样才能抬高BOOT的电压呢#$%#%#$%疯狂求助中^^^^^^^

网友:
以前修过一块主板也是这样的,好像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好久了,不太记得了.

网友(2009-06-04):
我今天与到的更头疼一个865的板子9202无输出,正好还有一个865的上有测了一下好的互换了一下后全都无输出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