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数字电路符号问题<充电IC>

楼主(2008-11-09):
本本充电管理IC内部框图中有两个数字电路符号不清楚是什么,怎么工作的,还望各位不吝赐教,如附图所示

网友:
属于运放电路

网友:
左侧+是正相输入端,-是反相输入端
右侧是输出。

网友:
第二个是滞回比较器

网友:
高手,学习了啊 ,。。。。

网友:
一个电压比较器:控制充电电压
一个电流比较器:控制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