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从硬盘启动

楼主(2008-11-09):
一块815主板,自检后能从光驱启动,并装系统;但不能从硬盘启动,显示:Fw Allocate Help Permanent could not Find the Loader Menory Data descriptor。
应该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硬盘线试试,我碰到过。换线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回复的够快的啊,谢谢。
你的提示是一样的吗?我换了硬盘、IDE线、IDE口,都不行啊!

网友:
哥们硬盘有没有坏道哈检查没有啊
硬盘电源也很重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