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起死机

楼主(2008-11-09):
今天修到一台方正颐和S260,进系统正常.但点重启后就死机,没法重启.求助中?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COMS电路或南桥的问题。。呵呵。仅供参考。以前我遇到的是重启后就白屏了,也是死机了,要重新关机再开机才能进去,换了南桥就好了。。。

网友:
刷下BIOS试试,我修过个本子也是这样刷下BIOS后好了

网友:
我修过一个也是这样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