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盘网吧用集成网卡的主板,怎么刷BIOS?

楼主(2008-11-09):
无盘网吧用集成网卡的主板,怎么刷BIOS?我看一些网吧用集成网卡的主板的BIOS像没焊过。BIOS资料能从网上下载吧?

网友:
和普通机器刷BIOS一样。
集成网卡的BIOS一般都有PXE或RPL远程启动功能,就是所谓的无盘。目前新板子多用PXE2.0,启动系统后就和普通机器一样在DOS或WIN下用刷BIOS的软件就可读写主板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