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4VM+主板,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CPU有复位不跑码,(第一次吹U座,解决)

楼主(2008-11-09):
这块主板南桥为vt8233a   IO为IT8705F,测CPU主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内存供电正常,AGP  1.5V正常,触发不跑码,触发压桥无反应,使劲按压CPU座,过cpu跑c1,看来是U座虚焊,由于没有处理这方面的经验,本来想把这块板子留做拆件用了。

这几天在论坛上又查了一下,看到有用风枪吹的,有用电炉的,有用锡炉的,我就有一个风枪啊,在一个废板了先吹了一下,有了点感觉。把这块板子CPU的卡座拆掉,用一块主板压住这块主板的一头,将U座露出,四周和中间都放上松香水,呵呵,放了不少啊,又放了一个五角硬币在上面,先在上面吹了一会,接着在下面大面积吹,之后又缩小面积,开始我设置风枪温度不到300,吹了一会了直接调到400,集中在U座下方一块,吹到有点冒烟了,用摄子碰了一下周围的小贴片电容,能动,就这样,将风枪远离主板又吹了半分钟,终于结束了。
由于放了不少松香水,我用酒精冲了好一会,还是没冲太干净,等干了,直接上CPU,不走码,显示FF,对了,这块主板不支持C D,换了普通2.4CPU,直接跑C1,将内存,显卡都上了,终于有显示了, 多次重新触发,次次成功,U座虚焊的主板得以修复,希望这个贴能对一些和我一样刚刚开始修主板的朋友来说有点借鉴。

网友:
是啊,触发的时候应该在多处按压几次

网友:
哈哈...你用的啥风枪.正想买个呢....手上好多废板..挨个吹.练手儿.

网友:
哥们,我用的风枪非常普通,sword 857+,用着实在不太好,吹东西吹着吹着没风了,动一动线,有时又好了,吹U座时费了不少劲啊,要买风枪就买一个好一点的啊

网友:
还是换免清洗助焊济吧,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