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换了电容诊断卡就不跑码了

楼主(2008-11-09):
大侠们。。

帮帮兄弟忙吧。。
今天我帮人家换了一下电容(图中画红圈的那两个)。。。结果点不亮了。。。刚开始还能亮。。。后来就是有时能亮。有时不能亮。。
诊断卡也不跑码了。。。这是什么不对了啊。。。帮帮菜鸟吧。。

网友:
看看有没断线吧,或者极性错了吗

网友:
换电容后有时能跑码,有时不能跑。你用手把CPU风扇用力向下按,看能跑码不?

网友:
焊好了吗 是不是没焊好呀 或者是电容型号不对

网友:
是不是内存没插好啊,重新插一下,最好清理一下再插!!!有时候就是这些小问题造成的。

网友:
你的图太不清楚了。能放个看的清的吗(只需要那两个电容部分)?

1、电容电压等于或比原来的大
2、容量误差是原来的10-15%
3、电容是主板等专用高频电解
4、检查焊接极性是否有误,焊点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没插好。。应该能跑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断线应该没吧。。。电容极性。。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好果看不清。。你可以下载下来。。看一下。。麻烦啦。。兄弟。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电容容量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过我试了。。不行。。如果按紧了。。能点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有问题。。。我照原来的电容买的。。

网友:
如果按紧了。。能点亮。。按什么按紧了呢,说清楚啊,是按cpu,还是电容啊

网友:
看看有没有把线整断,还有是不是把U座整开焊了,用手压下U在点板看看跑码不

网友:
CPU座子虚焊了吧!

网友:
这种小板cpu座是透针的,不容易虚焊。应该是有地方虚焊了,你看看电源插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cpu啊。我试了。。按紧了。。不行

网友:
是不是诊断卡的问题啊

网友:
我师傅说诊断卡有的要插在PCI第一个上面

网友:
压着桥再试试,估计内存旁的元件有虚焊

网友:
短线的可能很少我看还是座子或北桥有点问题吧

网友:
不知道你换电容时烙铁是否带电操作了
如果是这样静电很容易损毁周围配件
个人觉得得检查检查

网友:
诊断卡有问题

网友:
焊连了吧,努力看了冒发现红圈,你们看到没有啊

网友:
CPU座子虚了吧

网友:
估计是电容没焊好,中间焊点虚焊

网友:
没有把焊锡掉在主板元件引脚上吧??细心看看!!

网友:
估计CPU附近或电源IC再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你把电容拆下来看看焊盘有没有问题。电容往下拆的时候有没有焊锡没化就往下把。那样的或板层可能段线了

网友:
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可能本身板还有其他问题,看下是不是座子空了

网友:
可能是电容你没焊好 虚焊了 ~~~~ 补焊试试

网友:
你可以试试把主板给清洁一下。电容没有问题,大小,极性都没有问题。清洁试试。

网友:
搞一下假负载测一下吧,看看是不是跑00之类,电源IC???

网友:
是不是CPU座有问题啊。或者是换电容的时候把线路搞断了

网友:
是不是吸焊的时候铜皮给吸掉了啊,检查下有没断路

网友:
电容暴了,主板一般很烫,容易引起主板变形,导致CPU底座空焊.加焊CPU底座.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用强制开机吧,看看能不能启动。

网友:
如果电容焊接没有问题,容量也对,也没断线,你测一下CPU供电电压正常吗?CPU发热吗?如果没有供电把RT9602换了吧,在两个电感中间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