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SF2/648D板子检测卡显示“d0",是什么地方的故障?

楼主(2008-11-09):
精英SF2/648D板子检测卡显示“d0",是什么地方的故障?
CPU是2.66GHZ/256/533、内存DDR 256MB PC2700

网友:
板子是给清华同方机子用的!!!

网友:
检测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你是说供电吗??????

网友:
yun    ??????!!1

木风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不知道这块板子支不支持P4 1.7的CPU?

网友:
不支持C41。7 CPU啊

网友:
只支持CD的CPU啊
P4CPU 外频是400吗
400就不支持啊

网友:
我学校全部都是清华同方的主板精英SF2 一样主板
我上C4的CPU上不到的

网友:
所以肯定答你不行啊 ||||||

网友:
诊断卡显示D0 特别是ECS的~主要查内存部分 晶震 显卡  等供电部分

网友:
按压cpu座,看是否走码

网友:
通病,换CPU座就OK了

网友:
重点是不是应该在CPU座的位置啊!!!

网友:
我记得精英有款代码一直跑DO,就算点亮了也还是DO的,那个板子是 1 2代内存槽,PCI-E和AGP槽都有的一款板子,LZ是看下是不是找款哦

网友:
不过内存    检测内存供电

网友:
有时候d0不一定是内存的为题,很可能是乱码

网友(2009-08-08):
不错,很可能的是乱码

网友:
这主板通病CPU座虚汗,加加焊100%OK

网友:
最可能的应该是cpu做虚焊了,这种遇到的太多了,原来没有加强筋的话,加一个就好了

网友:
座子空焊还是 U不支持 ·~· 我只记得 848 865板子不支持低端的478的U ·~· 上U后代码不能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