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43坏了对笔记本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8-11-09):
我的
笔记本
电脑前几天进水了
拆开之后看到Max8743芯片的针脚烧黑了,还有一个可能是断了,看不清太小了
完了之后电脑装上开机有电但显示屏就不亮,放了一天之后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了一下就又断电
会不会是Max8743芯片的事
现在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笔记本

网友:
MAX8743是辅助供电芯片来的,如他不工作的话,会产生不开机或开机掉电的现象。使没办法下一步工作。

网友:
我的那个就是开机通一下电之后就断电
可能就是这个东西的问题。
谢谢。

网友:
MAX8743是分组供电IC

网友:
此芯片是输出2.5v和1.8v的供电芯片。

网友:
具体影响就是一台笔记本变砖头

网友:
请更换MAX873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