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维修陷入难题~!!!

楼主(2008-11-09):
一LG17*显示器型号是未来窗774FT,不接信号线通电继电器不停的吸合,测主电压也是不停的跳动,从0-80多伏后来看了论坛相关贴子回去断开后级负载,发现只要取掉大板至尾座的排线继电器不响了,电压也稳定了,但好像行还是不工作没有高压,也没有灯丝电压,再仔细检查后断开尾座上的+5V供电继电器也不响了,不过指示灯变成了红色并不停闪烁,检查+5V供电一路没有短路IC也没问题,我想不通了5555555555555!~!~!! 难道是+5V供电不对吗?可是断开尾板后测+5V又很正常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呀?我才学修显示器的!!!急求故障原因啊~!!!!!!!!!!!! :(

网友:
不用着急.你知道你这个5V电压是怎样供到视放板上的吗?是整流后直接供给还是中间有稳压用的元件然后再送到视放板了.还有就是这个电压

网友:
不用着急.你知道你这个5V电压是怎样供到视放板上的吗?是整流后直接供给还是中间有稳压用的元件然后再送到视放板了.还有就是这个电压除了送往视放板外是否还要送到MCU.送往视放板的这组电压究竟是作为那些IC的供电.依次断开这些IC的5V供电脚看情况有什么变化.

网友:
谢谢版主回复!~可是我现在的+5V只要断开至视放板上的供电就不响了,再断开其它的有用吗?我想再请问下是否我的检修思路不对呢?会不走了弯路?
我没有一个好的思路呀????

会不会还有其它原因呢?????

网友:
断开尾板的5V电源不响了,这时是由于尾板上的元件由于没有了电源而没有工作,相当总线上就失去了与这些芯片的数据通信,CPU检测不到这些芯片而保护了,整机处于保护状态,指示灯也不正常(并非所有的机子都会通过指示灯来提示我们)。这时总线上的电压有可能是处于跳变的现象。

网友:
你可以先断开高压包试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我检查了CPU坏了

网友:
断开二次电源试下先

网友:
请问LZ你是怎么检查CPU坏的,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故障,把电源次级部分的滤波电容换后就好了。

网友:
我也试过这种情况,不过我的是指示灯不亮,我将尾板上的两个视放芯片换了,还是一样,后来连CPU换了,指示灯才亮了,我想也是CPU坏了吧.

网友:
我是这样试的:给行振荡IC供电是通过CPU检测输出信号来控制7812是否输出电压以供给行IC。我把控制信号断开灯就不跳了接上就一直闪,7812和行IC都是好的我换过行IC还是一样。所以断定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