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做完北桥,插电不触发的情况下,烧Q51

楼主(2008-11-09):
刚做了北桥,然后插电没有触发的情况下,开始电流是0.04A,一会就到了5A,Q51内存供电管就冒烟了,请问是不是北桥做短路了啊

网友:
补充一下,是1r25b这个电压短路

网友:
原来是什么问题? 根据什么判断北桥坏的?北桥电阻是否有明显的短路?1845芯片是否良好 电感对地阻值是多少? 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不是简简单单一句两句就说明白的 楼主问的问题可以说很笼统 叫人怎么帮你?  如果短路了先查2个滤波电容

网友:
原来是1.2电感短路,找了一圈,最后拆了北桥,阻值正常了.今天把北桥焊上,想着就正常了,结果插电待机电流0.04A正常,不一会电流就到了5A,那个1r25b的mos管就冒烟了,1845拆了,也短,电容拆了还短,开始怀疑北桥没有做好了,就连北桥上面的几个电容也有2个阻值为5欧姆

网友:
做北桥前是正常的,一会拆了北桥看看,

网友:
朋友用什么做北桥呀.我很想学习一下做桥.

网友:
开路性供电 短路  我感觉可能是 有控制信号没到MOS管  拆了北桥后把短路修好了再装

网友:
谢谢本本波的耐心指导,有结果了回来汇报.

网友(2009-04-23):
看来你的BGA还要好好练练

网友:
先用废板练练手再修客户的

网友:
北桥不烤,直接做一般都会短路的.

网友:
"原来是1.2电感短路,找了一圈,最后拆了北桥,阻值正常了"
电感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