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手新主板发现的新问题,还请达人指教

楼主(2008-11-09):
日前新入手一套机器,配置如下:cup:E-2180    主板:捷波,蓝光P43  内存:kingmax DDR2  800   1GX2 硬盘:WD320G  显示器:现代N220W   显卡:铭鑫 视界风 PK版  机器入手,经测试,cup只能稳定运行在266外频(我超频的原则是不加电压)。但是发现,主频跳到266后进系统不久蓝屏,看来是内存扛不住。进而把内存异步到1:1.5/800MHZ。可是问题来了,关机之后,按下电源开关,机器通电,电源指示灯亮,风扇转。约20秒后断电,5秒后自动通电,机器自检,进入系统,一切正常。系统内重新启动和按复位键重新启动都正常,只要关机再开机就会出现这个问题。给主板供应商电话,要我拿板子去他那里测试,换过所有的东西,只要内存异步就是这个问题。那里的技术人员说是机器在自检的时候发现内存跟系统外频不一致,要重新自检。如何解决却是不堪寥寥。给捷波的网站发了邮件,也不见回信。敢问列位大侠,这是为什么啊,怎么解决呢?
         兄弟对主板维修一窍不通,所以到这里请教,还望不吝指教,多谢,多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继续候教

网友:
把你超频的改过来啊
不要光追求速度

网友:
看一下CPU的序列号!和修订版本!
是不是CPU不太好!

网友:
单提高外频,超cpu是没问题的,不过,内存的频率也跟着上来了,因为不能稳定运行在1084这个频率上所以进系统会蓝屏。用内存异步,就是不管外频是多少,内存总是运行在800mhz时候,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没玩过AMD超频 不过现在用来给你回复的是赛D2.26超3.82的!稳定运行半年多!不过我觉得你要超频最好还是搞一块好点的主板!

网友:
上百度搜索二次启动或者二次重起,你就不会问这种问题了。哈哈!!!

网友:
换2条海盗船的内存

网友:
二次重启是ICH7以上芯片的一个防止静电击穿的自我保护功能。也就是说,当系统bios发现cpu前端总线或者内存存在分频时南桥的一个复位。
在看了很多高人强帖之后,我还是到了捷波的官网,发现已经有新版本的bios下载了,并说明可以解决二次重启的问题,立刻下载来,有下载了“矮人工具箱”,因为,本主板没有ide接口,所以只好用矮人工具箱来使系统进入纯DOS。
刷新了bios,将外频改为266,内存1.5分频,开机,一次过,正常了。
有类似问题的朋友,去主板的官网看看有没有新版本的bios吧,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7#说的对啊,玩超频找个好点的主板啊!!!我上次就超给冒烟!!!我

网友:
我还打算超频呢.....  现在看来要谨慎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