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速度取决因素有哪些呢?

楼主(2008-11-09):
我这里有两块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杂牌主板,其中一块速度很快而另一块反映很慢,开开电脑约半个小时以后才能运行起来而且也比那一块慢,不知道什么原因?
电脑

网友:
你有两个一样的主板,就不知道把两个主板的各个元键和电路,查查是那儿有差别。你把有差别的一比不就知道是那儿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说得模糊不准确
看标题我认为是比较两块板间的性能
看了内容却象是在比较两块板的故障
楼主先给大家说清楚
“开开电脑约半个小时以后才能运行起来而且也比那一块慢”
这句话的具体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