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25怪病有图

楼主(2008-11-09):
今天接到一台HP的NX6125.
  故障:不开机,可以充电.充电灯亮.测机子3.3 5V都没有.
  维修结果:是板子断线了,后来接上好了,可以开机了,使用正常.但是现在又不充电了.郁闷死了.
维修过程:拆开测的没有3.3和5V,但是开机键有3.3V,待机0.06A,是不是有点高了?以前没有修过.以为是桥坏了.后来定了一个回来,直接把南桥换了.还是一样..没招了..因为测的板子上没有明显的短路.无意见摸到板子的PC卡槽,下面有一个LM393有点热,但是不烫手.于死我就把它拿下来了.一不小心摸了一下这个393的位置,意外发生了,开机了(就是第一张照片)......心喜呀...还以为是这东西坏了.哎,后来在主板上找了一个,装上,不行,又换了一个,还是不行..看来不是这东西的问题.对了,我还不知道这393是怎么工作的,只是查了一下PDF.好像是两组比较器?还是什么,,,不懂,还请大家给我说说它是怎么工作的..后来我实在是修不好了,这个机器都修了四天了,都没有搞定.我想就这样装起来,只要能用就行了,因为我测了,这样开关机是没有问题的,声音和网卡和显卡都可以.NND,一开机原来是花屏...没有办法,我又把北桥拿下来重做了一遍,我就装起来了,可是装起来又,一个问题出来了.用上10分钟就自动断电了....哎,失败呀......我又拆开了...倒底想路一下393的电路,跑了半天,无果,没有跑出来.......我就看看这个393的背面..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来什么.....只是有一些给我们测试的点位图.我发现有一个点比较锈了.我就拿表针划了一下,由于它的线比较粗,我想应该是供电线,我就想测一下,这个点和两端通不通.....可没有想到还真不通.....然后我就把它连起来了.(也就是第三张图.(那个锡焊的地方都是我接起来的地方.
   现在的情况:我把393焊上以后,待机有了.3.3和5V都正常了.按开机键也可以开机了.但是电池不充电,单独电池也开不了机........ 希望大家帮忙..或者有电路图的朋友可以拿出来分享一下.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请问楼主的minipci卡是多少张。?

网友:
充电芯片是BQ27403, 不太常见, 检查一下吧.

网友:
进水腐蚀了 再仔细查查也许有意外发现 电池不能单独触发最后归集到I/O上 仔细看看还有没腐蚀 也许又能看出来

网友:
问题已解决,经询问客户,他的电池很早以前就不能用了.....总算是对客户有所交待了,我修这个用了四天的时间.修本,还是得细心.细心再细心.这是我修这个本的经验....

网友:
修本好困难啊,有太多的 工具。。好像好好学习修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