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36c

楼主(2008-11-09):
接了台SONY S36C
不开机,加电0.6安
各路供电正常, PCIBUS芯片 边上的晶振不工作.
MINIPIC槽没有用,插上检测卡只有有3V灯亮.别的没有任何指示.
主板PICBUS芯片有进液的史清洗无效. 打算更换芯片.
请教思路是否正确?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机器确为PICBUS故障,更换后,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