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焊造成无3.3V输出

楼主(2008-11-09):
今天遇到客户送来一航嘉的BS-2000    能启动  就是不能点亮主板      测试待机电压正常     启动后无3.3输出(橙色线)  打开电源  目测里边各元件均无异常   心想估计是输出电容内部击穿    找同样的电容换上后故障依旧    在我第二次拆下PCB板的时候我仔细的查了一遍3.3输出个元件   发现在L7位置的一个电感阵脚脱焊(目测基本上很难发现)   加焊后一切正常    我是新手    正所谓是瞎子摸象  呵呵   碰上了

网友:
轻轻摇一下比较容易松动的元件就好找了.当然要凭感觉了,感觉就是经验.

网友:
学习了.我也是,找不出部问题的,这里焊一下,那里焊一下
就好了.最后还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虚焊找起来说容易一下就找到,不容易时累死人。有一次遇上电路板走线虚焊,稍微有一点翘,显示器时好时坏,爬在电路板上找了好长时间,这辈子也忘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经验的人,不是去找虚焊,是整个电路板全面补焊。